[ZLG-ARM] 周立功开发板的bsp程序写的太滥了,下面是我改进的

楼主(2007-04-23):
//下面是Uart.h程序
#ifndef __UART_H
#define __UART_H

#ifndef NONE
#define NONE (0)
#endif

#ifndef EVEN
#define EVEN (2)
#endif

#ifndef ODD
#define ODD  (1)
#endif

typedef struct
{
    uint32 baudrate;//波特率
    uint8  databit; //字长度,5/6/7/8可选
    uint8  stopbit; //停止位,1/2位可选
    uint8  parity;  //奇偶校验位,0:无校验,1:奇校验,2,偶校验
    uint8  rxinten; //接收中断允许,0禁止,1使能中断接收
}UARTMODE;

uint8 Uart0Init(UARTMODE *set);
//查询发送单个字节
void Uart0Send(uint8 dat);
//查询发送多个字节
void Uart0SendBytes(uint8 *ptr,uint8 num);
//查询发送字符串
void Uart0SendStr(uint8 *ptr);

uint8 Uart1Init(UARTMODE *set);
//查询发送单个字节
void Uart1Send(uint8 dat);
//查询发送多个字节
void Uart1SendBytes(uint8 *ptr,uint8 num);
//查询发送字符串
void Uart1SendStr(uint8 *ptr);

#endif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下面是Uart.c程序
#include "includes.h"
#include "Uart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:uart0非嵌套IRQ中断服务程序
*Create By:shanno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RQUart0(void) __irq
{
    receBuf[0]= U0RBR;
    IO1SET = (1 << (receBuf[0] + 16));
    VICVectAddr = 0;//向量中断结束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:uart0初始化程序
*Create By:shanno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 Uart0Init(UARTMODE *set)
{
    uint32 bak;

    pinmap.pin.p00 = GP000TXD0;
    pinmap.pin.p01 = GP001RXD0;
    PINSEL0 = pinmap.PinSel[0];
    VICIntSelect = VICIntSelect & ~(1 << (UART0_PRI - 1));//设置相应的中断为IRQ中断
#if UART0_PRI == 1
    VICVectCntl0  = 0x20 | UART0_INT;//分配中断
    VICVectAddr0  = (uint32)IRQUart0;//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  //使能中断
#elif (UART0_PRI == 2)
    VICVectCntl1 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1 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lif UART0_PRI == 3
    VICVectCntl2 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2 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lif UART0_PRI == 4
    VICVectCntl3 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3 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lif UART0_PRI == 5
    VICVectCntl4 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4 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lif UART0_PRI == 6
    VICVectCntl5 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5 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lif UART0_PRI == 7
    VICVectCntl6 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6 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lif UART0_PRI == 8
    VICVectCntl7 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7 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lif UART0_PRI == 9
    VICVectCntl8 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8 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lif UART0_PRI == 10
    VICVectCntl9 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9 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lif UART0_PRI == 11
    VICVectCntl10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10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lif UART0_PRI == 12
    VICVectCntl11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11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lif UART0_PRI == 13
    VICVectCntl12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12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lif UART0_PRI == 14
    VICVectCntl13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13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lif UART0_PRI == 15
    VICVectCntl14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14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lif UART0_PRI == 16
    VICVectCntl15 = 0x20 | UART0_INT;
    VICVectAddr15 = (uint32)IRQUart0;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
#endif

    if ((set->databit > 8) || (set->databit < 5))
        return(ERR);
    if ((set->stopbit == 0) || (set->stopbit > 2))
        return(ERR);
    if (set->parity > 2)
        return(ERR);

    U0LCR = 0x80;//DLAB = 1;
    bak = (Fpclk >> 4)/(set->baudrate);
    U0DLM = bak >> 8;
    U0DLL = bak & 0xff;

    bak = 0;
    bak = set->databit - 5;
    if (set->stopbit == 2) bak |= 0x04;
    if (set->parity != NONE)
    {
        bak |= 0x08;
        set->parity--;
    }
    bak |= set->parity << 4;
    U0LCR = 0;
    U0LCR = bak;//设置串口数据格式
    if (set->rxinten)
        U0IER = 0x01;//接收中断使能

    return (1);
}

//查询发送单个字节
void Uart0Send(uint8 dat)
{
    U0THR = dat;
    while((U0LSR & 0x40) == 0);//移位寄存器和发送保持均为空
}
//查询发送多个字节
void Uart0SendBytes(uint8 *ptr,uint8 num)
{
    uint8 i;

    for (i = num; num > 0; i--)
    {
        U0THR = *ptr;
        while((U0LSR & 0x40) == 0);//移位寄存器和发送保持均为空
        ptr++;
    }

}
//查询发送字符串
void Uart0SendStr(uint8 *ptr)
{
    while (*ptr){
        U0THR = *ptr;
        while((U0LSR & 0x40) == 0);//移位寄存器和发送保持均为空
        ptr++;
    }
}

我只需要更改UART0_PRI宏的值就可以实现优先级的改变。pinmap.pin.p00 结构体改变引脚的功能也非常方便,如果哪个兄弟希望共同学习arm的可以加我的MSN:hxdlj@hotmail.com。

网友A:
太长

    int addrOffset;

    addrOffset = prio * 4;

    *(volatile unsigned long *)(VICVectAddrBase + addrOffset) = (unsigned long)lpIsr;

    *(volatile unsigned long *)(VICVectCntlBase + addrOffset) = 0x20 | intNo;

楼主:
楼上的兄弟果真厉害

能否留个MSN或者QQ。

楼主:
我把uart.c又重新改了一下

#include "includes.h"
#include "Uart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:uart0非嵌套IRQ中断服务程序
*Create By:shanno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RQUart0(void) __irq
{
    receBuf[0]= U0RBR;
    IO1SET = (1 << (receBuf[0] + 16));
    VICVectAddr = 0;//向量中断结束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Function :uart0初始化程序
*Create By:shanno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 Uart0Init(UARTMODE *set)
{
    uint32 bak;
    uint32 addrOffset;

    pinmap.pin.p00 = GP000TXD0;
    pinmap.pin.p01 = GP001RXD0;
    PINSEL0 = pinmap.PinSel[0];
    VICIntSelect = VICIntSelect & ~(1 << (UART0_PRI - 1));//设置相应的中断为IRQ中断

#if (UART0_PRI > 0 && UART0_PRI < 17)//1到16,0未用
    addrOffset = (UART0_PRI - 1)* 4;
    *(volatile uint32 *)(VICVectAddrBase + addrOffset) = (uint32)IRQUart0;//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
    *(volatile uint32 *)(VICVectCntlBase + addrOffset) = 0x20 | UART0_INT;//分配中断
    VICIntEnable  = 1 << UART0_INT;  //使能中断
#endif

    if ((set->databit > 8) || (set->databit < 5))
        return(ERR);
    if ((set->stopbit == 0) || (set->stopbit > 2))
        return(ERR);
    if (set->parity > 2)
        return(ERR);

    U0LCR = 0x80;//DLAB = 1;
    bak = (Fpclk >> 4)/(set->baudrate);
    U0DLM = bak >> 8;
    U0DLL = bak & 0xff;

    bak = 0;
    bak = set->databit - 5;
    if (set->stopbit == 2) bak |= 0x04;
    if (set->parity != NONE)
    {
        bak |= 0x08;
        set->parity--;
    }
    bak |= set->parity << 4;
    U0LCR = 0;
    U0LCR = bak;//设置串口数据格式
    if (set->rxinten)
        U0IER = 0x01;//接收中断使能

    return (1);
}

//查询发送单个字节
void Uart0Send(uint8 dat)
{
    U0THR = dat;
    while((U0LSR & 0x40) == 0);//移位寄存器和发送保持均为空
}
//查询发送多个字节
void Uart0SendBytes(uint8 *ptr,uint8 num)
{
    uint8 i;

    for (i = num; num > 0; i--)
    {
        U0THR = *ptr;
        while((U0LSR & 0x40) == 0);//移位寄存器和发送保持均为空
        ptr++;
    }

}
//查询发送字符串
void Uart0SendStr(uint8 *ptr)
{
    while (*ptr){
        U0THR = *ptr;
        while((U0LSR & 0x40) == 0);//移位寄存器和发送保持均为空
        ptr++;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