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关于LPC23/24xx的SRAM

楼主(2007-04-24):
请问一下,如果LPC23/24xx不使用ETH和USB,占用的SRAM可以当成普通使用吗?
实在是有点不够用,又不想外扩。

网友A:
同问~~

如何定义指定的变量到RTC的RAM中??
这样是否掉电后以及死机时,关键参数不会改变~~

网友B:
GlenLL

都可以当成普通RAM用。
可以用指针对这两个空间的地址做读写访问试试。

violit:
可以独立保存变量。
请您翻阅LPC2300数据手册的512页。里面说得更详细些。

网友C:
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的使用有一些区别,有的情况是不能用

     比方说,使用IAP将SRAM中的数据编程到Flash中,数据源区只能使用片内局部总线上的RAM,则不能使用USB RAM和以太网RAM,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些细节。
    请下载与LPC2300系列ARM有关的文档:“IAP(在应用中编程)原理及其应用”作为参考。

网友D:
手册上说可以的

网友E:
请问一下lpc2368是否带有硬件控制三相无刷电机及霍尔检测?

网友F:
2378不是说net的ram不可以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