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I2C的问题

楼主(2007-04-28):
I2c, ST, TE, se, ui
void Send_N_byte(uint8 Sla,uint8 Subaddr,uint8 Data)
{
   uint8 ii=0;
     I2C0CONCLR =(1<<3);
     I2C0CONSET = (1<<5);

     I2C0DAT = Sla&0xfe;   // 和屏蔽部分对照,改成这样,第2步读到的状态位正常--18,使用屏蔽部分,第2步读到的状态位为 20,不是18
//  while (  ((I2C0STAT & 0xf8)!=0x08) && ((I2C0STAT & 0xf8)!  =x10) );    // && (ii++<0xff)  );
//     temptemp = I2C0STAT;
//     I2C0DAT = 0x34;
     I2C0CONCLR = 1<<3;

  while (  ((I2C0STAT & 0xf8)!=0x18) && ((I2C0STAT & 0xf8)!=0x20) );// && (ii++<0xffff)  );
// temptemp = I2C0STAT;
//  if((I2C0STAT & 0xf8)!=0x18)
//  {
     I2C0DAT = Subaddr;
     I2C0CONCLR = 1<<3;
//   }
//   else
 //   {
 //      I2C0CONCLR =0x28;
 //      I2C0CONSET=1<<4;
 //     return ;
 //    }

//  ii=0;
  while (  ((I2C0STAT & 0xf8)!=0x28) && ((I2C0STAT & 0xf8)!=0x30)  && (ii++<0xff)  );
  temptemp = I2C0STAT;   //该句测试用 状态变为08H,不懂为什么,求助
  if(((I2C0STAT & 0xf8)!=0x28))
  {
    I2C0DAT = Data;
    I2C0CONCLR = 1<<3;
    ii=0;
  } else {
   I2C0CONCLR =0x28;
   I2C0CONSET=1<<4;
   return ;
    }
  while (  ((I2C0STAT & 0xf8)!=0x28)  && ((I2C0STAT & 0xf8)!=0x30) && (ii++<0xffff)  );
   temptemp = I2C0STAT;
     I2C0CONCLR =0x28;   // 清零 SI 和 STA
     I2C0CONSET=1<<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<<3 he 1<<5
  temptemp = I2C0STAT;
}

楼主:
注释一下

其他变量为全局变量,方便查看

楼主:
问题的主要体现

 总的来说就是ACK应答位不正确

网友A:
08H为状态码

为什么不用中断呢?08H为状态码,用来标识I2C的状态,08H应该使以发送起始地址

楼主:
已经解决,谢谢各位的支持

  建议:就是当你很累的时候不要写程序,因为那样你就可能出低级错误!!这是我的教训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