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lpc2131开发板无法仿真

楼主(2007-04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能是驱动方面的问题

如果方便的话,可以考虑重装操作系统。

网友B:
把仿真器直接插到并口上

把仿真器直接插到并口上,可以把那个连接仿真器和目标板的那个排线做长些。

楼主:
解决了

Thank you all!
是AXD的configure问题,没把它选为H-JTAG驱动,所以仿真不了,有一阵没碰ARM板了,都忘光了.

网友C:
所以说做支持真的很不容易:)

网友A:
dreambird

谢谢您的理解。
确实没法做到每个问题都立马给出准确答案,但我们的回复绝对是负责任,斟酌再斟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