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大家说说用JTAG调试LPC2148用什么工具好?

楼主(2007-04-29):
官方的EASYJTAG下载速度很慢,H-JTAG配合wiggler有点不稳定。
顺便问一下LPC2148的JTAG接口上RTCK如何接?是接TCK还是直接接地?

网友A:
在IAR下用wiggler调试LPC2148挺好的!

RT

楼主:
本来打算用KEIL+ULINK的,但原来的UCOS模板是ADS1.2的

是否可以在KEIL 下调用ADS的编译器来编译原来ADS的工程啊?还是只能重新来?

网友B:
blueroy

可以看一下光盘里的PDF电路图。或者致电020-22644383。

此外,KEIL不能直接编译ADS的工程文件,格式不一样,只能将ADS工程里的源文件选择性地移到KEIL的工程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