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关于取指令中止

楼主(2007-04-29):
我在周工的软件基础上做了一个基于ucos和zlggui的程序。可以进行任务调度,但是运行几次之后就出现取指令错误,请问哪位大虾可以指点一下调试的思路,硬件没有问题,我原来不用ucos一直很正常,我用的2214只用到片内储存器。谢谢指教!!

网友A:
可能的问题:堆栈溢出、数组越界

网友B:
编程时注意一点

   指针要赋初值,数组不能越界

网友C:
jyzhou

不断缩小包围圈。
取指中止也是一种异常。可以观察发生取指中止异常时的PC值,之前的PC值。
或者将您的代码里您吃不准是否会有问题的地方注释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