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H-JTAG & LPC2292调试

楼主(2007-04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我的问题和你一样!

首先按照判断是不是连接上了?即观察连接好后的现象是不是出现!
其次就是写入失败 有保护和FAIL两种!先擦除试试!
调试模式应在INEXRAM中!
另外如果采用分散加载的话,看看地址对不对!

楼主:

联是联上了,什么提示也没有。只是在反汇编窗口看见的汇编代码明显的不对,因此一运行就跑飞。分散加载的地址也都对的。

楼主:

 在外部RAM调试时显示如图片所示

楼主:
分散加载文件:

LR_RAM1 0x80000000         {    ; load region
  ER_RAM1 0x80000000 0x00003000  {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
   *.o (RESET, +First)
   *(InRoot$$Sections)
    Startup.o (+RO)
   .ANY (+RO)
  }
  RW_RAM2 0x80003000 0x00001000  {  ; RW data
   .ANY (+RW +ZI)
  }
}
文件应该是正确的
初始化文件如下:
FUNC void Setup(void)
{
//<o>Program Entry Point
  _WDWORD(0xE002C014,0x0f814914);  //PINSEL2
  _WDWORD(0xFFE00000,0x20001414);  //BCFG0
  _WDWORD(0xFFE00004,0x2000ffef);  //BCFG1
  _WDWORD(0xE01FC040,0x03);  //MEMMAP = 0x3;
  PC = 0x80000000;
}

LOAD RAMcvb.axf INCREMENTAL

Setup();

楼主:
h

FUNC void Setup(void)
由于外部RAM的数据口是32位古初始化文件是这样的:
{
//<o>Program Entry Point
  _WDWORD(0xE002C014,0x0f814924);  //PINSEL2
  _WDWORD(0xFFE00000,0x20001414);  //BCFG0
  _WDWORD(0xFFE00004,0x2000ffef);  //BCFG1
  _WDWORD(0xE01FC040,0x03);  //MEMMAP = 0x3;
  PC = 0x80000000;
}

LOAD RAMcvb.axf INCREMENTAL

Setup();

楼主:
没有人遇到过吗?

自己顶一下,希望有人回应

网友B:
sjpu

可能是JTAG电路的问题,建议找到2292的JTAG部分PDF电路图来参考,对照一下您的JTAG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,然后再查看焊接等方面的问题。
如果JTAG电路和2292最小系统没问题,调试内部RAM是不会出问题的。

网友C:
HJTAG,需要设置

楼主:

谢谢zlgARM,我的JTAG电路没有问题。因为以前用LPC2292作过项目了,电路是一样的,这次的电路只是数据总线是32位,前一个项目的是16位。前一个项目调试是是比较顺利的,这次不知道为什么。
我用LPC21xx的ADS模板,在内部RAM中调试没问题。但用LPC22xx的模板在内部RAM中调试也不行。检查焊接也没问题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?
望zlgARM再次赐教。谢谢!

楼主:
h

程序在内部RAM中调试都可以(在AXD中用lpc21xx和lpc22xx的模板)。但就是在外部RAM(外部FLASH没试)中代码就下载不进去。这说明就一定是外部总线有问题吗(芯片没焊好,或者RAM芯片损坏)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