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实时为什么运行得这么慢

楼主(2007-04-30):
我以前用的是2132,实时时钟很正常,现在改用2142,程序还是用2132的程序,这是一个系列的应该兼容,我是这么想的,但是时钟却把8秒当成一秒了,也就是变慢了几倍,(用的是外部的32K晶震),这是为什么!

网友A:
谭阳

看一下2142的数据手册,看一下RTC寄存器部分向对于2131有何变化。如果寄存器结构差不多,就说明程序可以兼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