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LPC2148 AOUT电流放大

楼主(2007-05-01):
我想用一个三极管做个简单的电路将DA输出的电流放大,电压不变,请问有什么电路呢?我用一个三极管的e接AOUT,c接VCC,B接电阻接VCC,但好想没什么效果,电压还升高了,麻烦了,

网友A:
ppa2001

可否请您参考一下射极跟随器的电路。

网友B:
运放(接成同相跟随器)+扩流管

三极管“简单”方案没有。就是有,也是把运放内部电路用分立元件搭出来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