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求助SPI实验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08):
《实验教程一》spi接口试验。
一:
为什么最开始初始化IO口的时候没有设置PINSEL0=0x0005500,即没有设置p0.4~p0.7连接到SPI0,也可以运行出结果呢。

二:
基础教程上讲到设置CPHA可以影响到数据输出和数据采样,这个里面数据采样什么时候能用到有什么用?

网友A:
马老虎

一、
只要记住,初始化SPI时,必需将SPI的引脚初始化。这是SPI功能运行的必要条件。您不妨抓住这个尚方宝剑去查我们的实验程序的BUG,如果查出来,我们也会很感谢。我们也不敢说我们的程序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二、
这个跟SPI所接的器件有关。SPI的通讯格式有4种,要根据所接的器件对通讯格式的要求来选择。
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。便是如此了。

楼主:
可是,这个实验里,没有初始化spi管脚啊

一;可是,这个实验里,没有初始化spi管脚啊,并且也能完成实验,这是怎么回事啊?

二;SPI的通讯格式是指什么,比如说是不是上升沿发送、下降沿接收、高位先发送这个格式。

网友A:
马老虎

现在手头没有实验的源码,有可能是默认选择了SPI功能引脚。建议调试程序,观察PINSEL的值。
SPI有四种通讯格式,书上有分别介绍的,您按那个去看看

楼主:
呵呵,已经解决

实验书上没有设置pinsel0初始化是错的:)

网友A:
麻老虎

不妨说一下解决过程。:)

楼主:
其实也没什么

基础实验教程上的源码没有设置IO口初始化是错的,无法做出结果的。
不过看了一下光盘附带的源码,其中的PINSEL0是设置了的:)是可以的

网友A:
malaohu

我猜想也是如此。例程都经过调试才敢发布的,问题最多是出现在印刷版例程上。谢谢您指出问题,我们会再复核一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