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周工关于Boot Block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08):
请问Boot Block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?芯片复位后MEMAP=00则从Boot Block启动,它是片内Flash内的一片区域吗?它内部Philip公司固化了什么程序?教材上实在没找到,搜索也没解决疑问,还请指教

楼主:
还有

2290这种没有片内存储器的芯片是不是就没有Boot Block?

网友A:
周立功网站上面有个IAP 你看看

可能对你理解有帮助

楼主:
再请教

对于片内没有flash的芯片,是不是就没有Boot Block?

网友B:
jlsong1983__怎么看书的?

看过《ARM基础教程》没有?第五章有的,好像是第三节存储器映射对你这个问题讲得不能再清楚了
Boot Block地址在0x8000 0000向下的区域里,怎么会在片内Flash里呢?

至于怎么映射的,我搞的不是很明白,只知道访问中断地址时,如0x0000 0004,在MEMAP=01则从RAM启动,映射到0x4000 0004

不要问书上有的,问点有技术含量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jlsong1983

Google lpc2200+Boot Bloc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