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一个待验证的想法!各位多指教!

楼主(2007-05-10):
各位好!
写一个LOADER程序,放在内部的FLASH中(可以自升级),通过此LOADER用IAP写外部FLASH,把系统程序放在外FLASH中(可远程更新)!不知道此想法可行不?

楼主:
使用的是LPC2292的片子!

网友A:
这个想法很正常

这个很容易实现呀,只要接收缓冲足够,没有什么问题

网友B:
写外部flash要IAP干吗?

我做了个写内部flash的,可以用,不过需要完善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