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关于zlg-arm看门狗的使用

楼主(2007-05-10):
在喂狗时,为什么要先写入0xAA,在写入0X55呢?

网友A:
haifan1234

数据手册上说得很清楚。
如果看不了英文的,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上搜索中文的用户手册。看看里面看门狗的部分。
如果您连喂狗都不知道,那么我觉得您有必要详细看一下用户手册的看门狗部分。
对器件毫无了解就编程,很容易出问题的。
请收藏我们的网站,在里面搜索2210。

网友B:
这就是这个片子做的比较烂的地方

其他品种CPU都是一条语句清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