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教UCOS-II中断

楼主(2007-05-15):
我在lpc2148上跑ucos-II,用定时器1产生中断,但中断产生以后程序似乎就发生了复位,为了测试这种情况,我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,然后让一个任务每隔一秒将此全局变量加1,然后用串口发送到pc上。定时器每隔8秒产生一次中断,试验表明,一旦定时器产生中断,发送到串口上的数据就从0开始,这样应该说明程序就发生了复位吧。我想请教明白人给我解释一下其中原因及解决办法,我不想复位啊。

网友A:
没用过ucos-II

没用过ucos-II,不过 ucos-II中断堆栈使用任务的堆栈空间。

任何一个任务的堆栈必须满足本任务堆栈需要和中断堆栈需要。

网友B:
matengboom

UCOS下的ISR编写有一套小规则。建议您参考一下有UCOS中断的例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