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(SPI接口)

楼主(2007-05-15):
在做SPI接口测试过程中,用示波器观察MOSO有正确的信号,但是程序中读S1PDR始终是0

楼主:
楼上的,有什么好笑的。高人解救!

网友A:
仅供参考

可能是spi的从机没有接好,从机没有正常工作当然得不到返回数值了,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就是这个原因

网友B:
没有这个信号线吧……MOSI,MISO?

如果信号正确,就要看看你程序的问题了。

网友C:
hqrrr

有可能是SSP外设没有打开,也有可能是你自己读的方式有问题。

请在我们公司的网站上搜索SPI。www.zlgmcu.com。
请在本版面搜索SPI。

楼主:
我用的是lpc2210的SPI接口

连接应该没问题,不然在示波器上看不到从机SO的信号输出.读的方式就是通过最简单通过发送一个命令读取S1PDR寄存器的值.我用示波器看到发送这个命令的同时SO有数据的

楼主:
还有我单步执行的时候看S1PDR寄存器值一直为0

网友D:
回复主题:我用的是lpc2210的SPI接口

MOSO 有这个信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