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132的ADC在PIN无输入的时候读取电压不确定

楼主(2007-05-16):
LPC2132的ADC在PIN无输入的时候读取电压不确定,要接一个多大的下拉电阻了

网友A:
aaron238

个人看法:
ADC输入脚是高阻的,可以接大一点的下拉电阻。建议您做个实验试一下,比如十几K的电阻,看看是否能可靠到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