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关于"DBE Warning 00041:..."问题

楼主(2007-05-16):
我用的是LPC2131开发板,xp系统,运行AXD,提示:
"DBE Warning 00041: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"。

该注意的如下:

1.确定并口地址为378--37f

2.先使用ISP软件对板上的LPC2000系列芯片进行全片擦除

3.按教材说明,下载EasyJTAG_Driver_V106,将EasyJTAG驱动复制到指定目录(ADS1.2按装目录下的bin)

4.把Change Connected Mode选为ATTACH...

已经在5台装xp的台式机上试过了都搞不定,真不走运!
难道xp也有问题?
或者ADS1.2版本有问题?

请支招啊...

网友A:
suiting

请问您所在地在哪里?
可以考虑联系我们当地的分公司。

楼主:
关于"DBE Warning 00041:..."问题

我在汕头,板子是在深圳买的

楼主:
zlgARM

注意到:当连接好JTAG而还没接USB电源的时候,2131开发板的POWER指示led和数码管就亮了。查看电路图,是不是并口连接jtag的VDD3.3了?这情况正常吗?

楼主:
solved

刚才打电话给zlg的技术支持,在其指导下问题解决了。原来EasyJTAG-H采用的驱动不是教材P39所说的EasyJTAG.dll(这个是在zlgmcu.com下载的,光盘没有)而是采用H-JTAG,光盘的“EasyJTAG-H使用说明.pdf”有详细指导。

网友B:
赞suiting

感谢suiting在解决问题后还把答案写出来,好习惯!!

网友C(2011-08-30):
感谢suiting,答案非常适用。

网友D:
了解一下。回贴是美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