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脱机运行出错

楼主(2007-05-17):
我自己做的项目中使用了LPC2214,外扩的FLSH是SST39VF1601,与开发板上的160是兼容的,只是多了一个RST复位脚而已(该引脚悬空即可)。在调试时,RelOutChip模式可以调试。但是脱机就运行不起来,请问会是什么问题?(代码在开发板上验证过,确保没问题)

网友A:
剑影飞

烧写到内部Flash里是否可以运行?上电复位是否正常?ISP引脚是否可靠上拉?

网友B:
是不是没有烧写进外部FLASH中

重装一下H-JAT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