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求教分散加载文件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17):
ST, ni, AC, IO, TI
只是个简单的点亮LED程序,分散加载文件如下
ROM_LOAD 0x00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;// Origination Point of Code (Code in Flash)
{
    ROM_EXEC 0x00000000                 ;// Origination Point of Executing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vectors, +First)
        * (+RO)
    }

    IRAM 0x40000040                     ;// Origination Point of Internal SRAM
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// 0x40000000 ~ 0x4000003F for Vector (Redundancy)
        Startup.o (MyStacks)
    }
    HEAP +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Heap)
    }
    STACKS_BOTTOM +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StackBottom)
    }

  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          ;// End Point of Internal SRAM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Stacks)
    }

}
编译时显示出错信息
Error   : L6224E: Could not place Startup.o(HeapTop) in any Execution region.

Error   : L6224E: Could not place libspace.o(.bss) in any Execution region.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Image component sizes

      Code    RO Data    RW Data    ZI Data      Debug

       956         76          0       1032       9760   Object Totals

       708  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 860   Library Totals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      Code    RO Data    RW Data    ZI Data      Debug

      1664         76          0       1032      10620   Grand Totals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    Total RO  Size(Code + RO Data)                 1740 (   1.70kB)

    Total RW  Size(RW Data + ZI Data)              1032 (   1.01kB)

    Total ROM Size(Code + RO Data + RW Data)       1740 (   1.70kB)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Finished: 0 information, 0 warning and 2 error messages.
请问是怎么回事??????
我用的是2214,没有用片外FLASH和RAM
分散加载文件应该怎么配置?????

楼主:
请教

周工请指教一下啊

网友A:
wgqabc

到我们公司的网站下载一个工程模板,里面有标准的分散加载文件。
 相关链接:http://www.zlgmcu.com/download/downs.asp?ID=1075

网友B:
有这样回答问题的吗?????????

网友A:
g1u2b3h4

您好。
个人看法:
对照着标准的工程模板,应该很容易解决编译的问题。

如果不会写分散加载文件,那不是一个帖子就能全部讲清楚的事情。既然网上有**,为何不善加利用呢?

谢谢您的批评。如果还有详细的批评意见,还请您一条条写在这里,非常感谢!

网友C:
“分散加载”不在技术支持范围之列,当然我们只给出最能

解决问题的方案。
    针对LPC2300/2400系列ARM的相关资料《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原理与程序设计》会有一章详细讲到“分散加载”,但也不提供技术支持。其实有关“分散加载”的**去年就已经写好了,为什么一直不对外提供呢?那只能给我们自己带来更多的问题,用户在学习“分散加载”过程中遇到问题怎么办?是不是又要进行技术支持?还有不少用户请求“模板”的技术支持,这些都是我们时刻面临的问题。我们不支持少部分爱好技术的用户极度不满意,那又有什么办法呢?尽管我们也想全方位提供技术支持,但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因为自己做出来是一回事,要将别人教会又是另一回事,而且难度非常之大不可想象,因此请各位客户谅解。
    下半年我们将会出一本书与SmartARM2300的配套资料,详细阐述技术爱好者关心或者先要钻研的技术问题,尽管没有技术支持,但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个思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