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教周功,在ZLG_GUI上的问题.

楼主(2007-05-21):
我在EASYARM2200上做ZLG_GUI在uC_OS的实验时,打开从网上下栽的项目时,一切都是好的,但是自己按照上面的步骤一步步建立项目时,就不能成功,发现其中的一些文件在文档中并没有说明需要修改,比如IRQ.S这个文件修改过,我想是不是还有其它哪里还需要修改啊,能不能发一个比较详细的发过来看看啊?

楼主:
没人理!看来要打电话要技术支持了.

第一次在论坛上提问,就没人回答啊.

网友A:
所谓不成功是个什么概念?

*

网友B:
有同感.

我在SMARTARM2200上也是这样,不知道为什么?而且可以运行,但没有显示,不知是不是有些地方没修改到.

楼主:
就是液晶没有一点反应

*

网友C:
RE

降低Fcclk

网友B:
re

这是为什么?是不是因为系统频率太低导致刷新速度很慢?而且我查过是跟周工出厂给的程序是一样的,都是Fosc * 4,是不是还是其他问题啊。请告知。谢谢!

网友C:
re

不同的lcm 响应速度有所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