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jtag 连不上了

楼主(2007-05-21):
   LPC2114的板子,开始板子还能jtag连的,程序都烧好了,而且板子上电后,指示灯闪烁程序也正常的跑。是不是没有焊好的原因?

   在不接仿真器的情况下,测了下一个正常连接的板子的jtag脚,只有RTCK的电压不同,我的RTCK为低电平(接了4.7k的下拉电阻),正常的板子是3v。

网友A:
你这个问题新手常会碰到

解决办法是:
用ZLG的光盘里带的ISP工具把FLASH片擦除了再试一下.

楼主:
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样

多谢 大侠,我试试。不过,不太明白你方法的原理

网友B:
芯片被加密了

ISP擦除

网友C:
跳好ISP跳线!

然后读ID--》 擦除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