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周工关于jtag与外部flash冲突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23):
请教周工啊,我自己做了一快板子,用的是LPC2210,
出现了很多问题:
1.当进行外部RAM调试的时候,程序不能正常进行,除非先在内部RAM中运行过之后,不按复位键才能进入外部RAM中进行调试.
2.同时,外部的FLASH也是只能用上面的方法才能写进程序,可是,当外部的FLASH写入了程序之后,JTAG就不能用了.....
急盼望解决啊......

网友A:
re

1。在用RAM 调试 时不能用复位的
2。先擦除FLASH然后才可以JTAG

楼主:
RE

jshmlly
你遇到类似的问题?
关键是,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.....

网友B:
re

    楼主使用什么jtag呢?使用h jtag 的话,是要配置外部总线的

楼主:
RE

我使用的是EASYJTAG

网友C:
当外部的FLASH写入了程序之后,JTAG就不能用
=====
你有没有设置PINSEL2??
我以前也遇到过,是因为在应用程序中设置了PINSEL2,将JTAG禁止了,作为IO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