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如何将程序下载到LPC2131的Flash里?

楼主(2007-05-28):
在一台机器上用串口线连串口1,然后在编译的时候选DebugInFlash,然后仿真的时候,就下载下去了。但是我用的机器串口1坏了,只有串口2,在H-Jtag里找不到换串口的选项,用LPC2000 Flash Utility却不能下载axf文件,只能是hex或bin文件,如何使ADS产生hex或bin文件呢?

网友A:
可以的,我以前用HJTAG下过ADS出的HEX

现在用IAR及AT91,不用ADS及NXP,IDE环境删了,但ADS能出HEX是没疑问的

网友B:
RE

点击菜单栏project中的set default target 命令
选则DebugInFlash或real in flash
进入设定界面
在左栏中在targe 中选择 target setting  之后在右栏中Post_linker 中选择ARM from ELF

在左栏中选择Linker选项中的ARM from ELF 选项  之后在右栏中output format中选择intel 32 bit hex ,out put file name 中选择存储路径。

点击ok 即可

网友C:
好好学学ads

你得知所以然,看看ads的手册,看看工程是如何建立的,分散加载文件的用法等等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