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首次用LPC2134画板,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

楼主(2007-05-28):
调试接口拟采用EasyJTAG(EasyARM2104套件带的),JTAG最少需要连接哪几个口可以确保能够正常调试?
TMS,TCK,TDI,TDO,GND肯定是要接的,那剩下的VDD,RTCK,TRST,RESET可不可以不接?

P1.25:16的Trace port 怎么处理?
想要用P1.16~P1.23接并行接口的液晶模块,(因为P1这几个口是连续的,P0口都用了,没有连续的8位口)。但我没有办法保证P1.20(TRACESYNC)信号在上电的时候是高电平,也就是说上电后这些口有可能是作为调试口用的,这种情况下我的用户程序还能正常运行吗?如果可以运行用户程序,则我在上电后通过配置PINSEL2寄存器来关闭调试功能?

VREF 能否用与Vdd不同的电压,比如 Vdd用3.3V, Vref用2.5V,行不行?
我希望Vref使用精密电压如LM385产生。

网友A:
re

1、jtag的都接上吧,接上肯定没错的!又不麻烦
2、没必要用连续的8位,反正液晶速度也不快,等也得等!
3、VREF可以用2.5V的,我就用过

楼主:
RE 王紫豪

多谢!

Vref 用2.5V的效果与用3.3V不知道有没有区别? 特别是指噪声方面的

另外还是想问一下, LPC2134的P1.20(TRACESYNC)如果复位的时候是低电平, 用户程序能否正常运行?
如果程序能够正常运行, 我是否可以通过修改PINSEL2寄存器来关闭调试功能?

网友A:
re

1. 噪声方面跟你的Vref有关,Vref噪声越低效果当然越好。
2. P1.20复位为低的时候,用户程序可以运行,可以通过关闭pinsel2来关闭跟踪功能。

楼主:
多谢 王紫豪

你关于P1.20的确认信息令我的板子上少了一个上拉电阻,一个跳线选择插头,省了不少力气,多谢!

XXOO的,LPC2134的管脚排列乱的一塌糊涂,板子画的真是费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