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:HJTAG与目标板连接不上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29):
请教各位大侠:
我在用HJTAG小板与LPC2119连接时总是提示不能发现硬件,用示波器测试NRST、TDI、TMS、TCK上的信号是对的,但是TDO一直持续为低电平,HJTAG小板和其他LPC2119目标板可以正常连接。本来这块连接不上的板子也是好的的,带它出了一次差后,TDO就没信号输出了。还有几块板子一直是放在桌子上没动的,却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。是不是LPC2119内部的JTAG链坏掉了?但如果是这样故障率也太高吧。还是我电路设计的不合理呢?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?恳请赐教!

网友A:
这样改

1,并口出的到244都串470电阻 2,244的VDD到VSS并200电阻,原因暂不说,你先试,不行也说了也是白说了

网友B:
请检查一下,LPC2119插上HJTAG后的电压多少?与正常班子的区别.

 相关链接:http://www.rf-mcu.com

网友C:
te

我这边也发现有时连上有时连不上,后来在BIOS中把并口属性改为ECP或EPP模式就可以了

楼主:
我按楼上三位大侠的方法试了一遍,还是不行啊

LPC2119插上HJTAG后的电压都是正常的,包括在用HJTAG连接LPC2119时NTRST、TDI、TMS、TCK引脚上的电平时序都跟正常的板子一样,跟正常的板子唯一的区别是:在用HJTAG连接LPC2119时,正常的板子TDO输出了几个正脉冲信号,而连接不上的板子TDO要么持续为低电平,要么持续在2V左右,或者有2V左右的正脉冲。我按NJ手术刀和LORDOR的方法试了下,还是连接不上啊,会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A:
楼主在连并口但没给班加电,244的VDD电压多少(应当<0.8V)

楼主:
TO:NJ手术刀

HJTAG连接并口和LPC2119,但没给目标板加电的情况下,HC244的VDD电压正好是0.8V。给目标板加电后,HC244的VDD电压是3.3V。脚TDO应该是LPC2119向外输出信号的,可现在它死活不输出啊

楼主:
没加电时HC244的VDD是0.83V,高了0.03V有什么关系吗

网友A:
200->100再看,不是244问题,我认为是NXP的ARM问题

楼主:
TO:nj手术刀

我把244的VDD与GND之间的电阻换成了100欧,目标板不加电时244的VDD脚电压为0.65V,但是问题依然存在,我觉的是不是ARM内部的JTAG有问题,因为我用这个JTAG连其他板子是好的。这块板子也是后来才不行的。

网友C:
试一下

下载最新板的hjtag试一下
或者你用其它调试器,如uling可以试一下,看是单片机问题还是调试器问题

网友A:
怀疑你FLASH做过加密操作,这样一来JTAG连不上,

那要用NXP的工具ERASE后才能连上,我现在不用NXP,印象中以前这样操作过

楼主:
问题还是没有解决,郁闷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