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关于2104开发板的TIMER0的MAT0.0(P0.3)不能输出方波问题:

楼主(2007-05-29):
于EasyARM 2104开发板的TIMER0的MAT0.0(P0.3)不能输出方波问题:
1、
    #define      LEDCON    0x00000400
    PINSEL0 = 0x00000080;    //将P0.3设置成MAT0.0,当MR0匹配时P0.3输出翻转。
    T0TC=0;
    T0PR=0;
    T0MCR=0x02;
    T0EMR=0x30;
    T0MR0=5000;
    T0TCR=0x01;

    //通过T0EMR检测MAT0.0是否匹配
    if(T0EMR&0x01)
        IOSET=LEDCON;
    else
          IOCLR=LEDCON;
    用示波器测试LEDCON发现有波型输出,且频率正确,说明定时正确。关键是用示波器测试P0.3,没有波型输出;不知为什么???我用的是EasyARM 2104开发板

2、但是下面的程序能够正确在P0.16上输出方波,并且我认为上面的程序和下面的程序没有什么差别,不知为什么,请高手指点!!:
    PINSEL1 = 0x00000002;    ////将P0.16设置成MAT0.2,当MR2匹配时P0.16输出翻转。
       T0TC=0;
    T0PR=0;
    T0MCR=0x80;
    T0EMR=0x300;
    T0MR2=5000;
    T0TCR=0x01;

楼主:
怎么就没有人帮帮我呢

我现在关键想知道这是不是2104的BUG,求知心切啊。还有以后用的时候是否可以这样用,是很关键的,免得到时做了板子软件又行不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