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ISP软件连招呼都不打就从启我的电脑。

楼主(2007-06-04):
手提刚回来一个月,第一次蓝屏从启。
今天打算调试2214,装好LPC2000 Flash Utility V2.2.3,自动启动了程序,选择2214,能看不能选,点击Read Device ID,叫我复位目标板点OK,一看,还没上电,
点OK后上电,再点击Read Device ID,出现漏斗,半天没反应,点X,关闭,没反应,再点X,出现程序没有反应的系统提示,点确定,出现蓝屏,好些英文,闪了一下,直接就从启了,呵呵,
可怜我开了好些文件在处理,没保存就挂了。
我是XP Home Edition系统。
已经重复出现2次了,不会是我的电脑不兼容吧。

网友(2009-11-11):
重新下一个把!这样会更好

网友A:
应该不是兼容的问题吧
是不是你装的时候装的不完整

网友B:
你是笔记本电脑是吧?这是通过串口进行下载的,你的笔记本有串口吗?如果没有串口的话,你强行操作串口,可能导致你的电脑蓝屏。如果有的串口的话,你可以试试Flash Magic软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