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 2114的AD 怎么有时候转换一直在等待?

楼主(2007-06-04):
AD, LPC, dc, ADC, ST
LPC 2114的AD 怎么有时候转换一直在等待?
用仿真器大部分时候AD转换成功,某些时候程序就停在等待AD转换完的地方,但不用仿真器跑程序转换一

直不成功,别的中断程序里面功能都正常,判断应该也是卡在等待AD转换完的地方。

下面是我的AD 程序:

    ADCR = ADCR | (1 << 24);        // 再次启运转换
    while( (ADDR & 0x80000000) == 0 );    // 等待转换结束
就停在 while( (ADDR & 0x80000000) == 0 ); 这里过不去。

这是我的AD初始化程序
void ad_init(void)
{
 ADCR = (8 << 0)          |        // SEL = 3 ,选择转换AIN3
( (pclk/1000000 - 1) << 8) |         // AD时钟,即转换时钟为1MHz
     (0 << 16)         |        // BURST = 0 ,软件控制转换操作
     (0 << 17)     |
     (1 << 21)         |         // PDN = 1 , 正常工作模式(非掉电转换模式)
     (0 << 22)         |         // TEST0:0 = 00 ,正常工作模式(非测试模式)
     (1 << 24);                 // START = 1 ,直接启动ADC转换
}

楼主:
wlsui

非常感谢,不过它的手册上好像没有说转化完成后必须读数据寄存器。

网友A:
Re:

手册上是没说
有没有验证下能解决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