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哪位用过AD7705?

楼主(2007-06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要看看你自己设置的放大倍数是多少啊!

你要看看你自己设置的放大倍数是多少,设置的极性是单极还是双极的。
如果设置的放大倍数是G,单极性的
输出与输入的关系是:1.225/G对应FFFF ,0V对应0,一条线的两端都有了,你就可以计算你的输入对应的输出是多少了

楼主(2007-09-10):
请教tenderair?

你回复我的问题,在AD7705的数据手册里没找到,请问你是在哪儿看到“1.225/G对应FFFF ,0V对应0”这个公式的?在数据手册里吗?那一页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