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关于MagicArm实验箱的uclinx烧写问题

楼主(2007-06-05):
我按照实验指导上,先将zlgboot烧写到bank0的nor flash里,然后通过网口ftp方式下载uclinx的相关文件到NAND FLASH里,但是用flashfxp软件,总连不上,不知道是为什么,希望可以答复!谢谢!

网友A:
re:

需要将主机设置为192.168.15.*这个IP地址段:
方法(1):将主机的掩码地址改为255.255.0.0
方法(2):在主机端添加一个15段的IP地址如192.168.15.8。

注意,主机的防火墙需要关闭,否则不能进行FTP连接。
如果是对连,需要使用交叉网线(配套的),如果通过HUB或者交换机,需要使用平行线。

楼主:
re:

还是不行啊!我把防火墙和杀毒软件都关了,不过还是连不上,不知道为什么?求解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