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问如何在Flash的指定地址定义一个常数数组

楼主(2007-06-06):
请问如何在Flash的指定地址定义一个常数数组
如在0x00003000地址处定义一个存放{0x20,0x20,0xc4,0xd0,0xc5,0xae,0x20,0xcc,0xe5,0xd6,0xd8,0x20,0x00}的数组
在RAM中可以用类似如下定义:
     int *ptr;
     ptr = (int *)0x3000;
     *ptr = 0xaa55;
在Flash中定义就找不到方法了,在此请教各位高手!

网友:
re

单独建一个文件,定义一个固定数据区
EG:const temp[] ={0x20,0x20,0xc4,0xd0,0xc5,0xae,0x20,0xcc,0xe5,0xd6,0xd8,0x20,0x00};
然后在分散加载文件里对指定位置加载,就可加载到自己想指定的位置.

楼主:
谢谢,这样做是比用IAP方便多了

谢谢,这样做是比用IAP方便多了,只是我一般都是用的ZLG的标准模版,对于启动代码不是太清楚,分散加载应该就改下面这一段吧,“/*......*/”请问注释部分应如何改?,还有就是单独建的文件只要有"EG:const temp[] ={0x20,0x20,0xc4,0xd0,0xc5,0xae,0x20,0xcc,0xe5,0xd6,0xd8,0x20,0x00};"这一句就OK了吗?

ROM_LOAD 0x00000000
{
    ROM_EXEC 0x00000000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vectors, +First)
        * (+RO)
    }
/*
    ROM_EXEC 0x0000E000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vectors, +First)
        * (+RO)
    }
*/

    IRAM 0x40000000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MyStacks)
        * (+RW,+ZI)
    }

    HEAP +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Heap)
    }

    STACKS 0x4000200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Stacks)
    }
}

网友A:
RE:liuguobing

“EG:”是“例如”的意思。并不是要你在程序中加入:
EG:const temp[] ={0x20,0x20,0xc4,0xd0,0xc5,0xae,0x20,0xcc,0xe5,0xd6,0xd8,0x20,0x00};
这一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