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:MagicARM2200无法启动ZLG/BOOT

楼主(2007-06-06):
已经按操作说明将zlg_boot下载到了Nor Flash ,但在下载uClinux内核时,
无论是在Windows超级终端下,还是在linux的minicom下串口都没反应,无法
启动ZLG/BOOT的界面。不知原因在哪里?

楼主:
MagicARM2200无法启动ZLG/BOOT

已经按操作说明将zlg_boot下载到了Nor Flash ,但在下载uClinux内核时,
无论是在Windows超级终端下,还是在linux的minicom下串口都没反应,无法
启动ZLG/BOOT的界面。不知原因在哪里?

网友A:
re:

ZLG/BOOT下载完毕,串口终端(115200-8n1,无流控)有信息输出吗?

如果此时没有输出,请查看ISP跳线断开了没有?

楼主:
谢谢

非常感谢,果然是ISP跳线没有断开,现在好了可以做linux的实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