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spwm

楼主(2007-06-06):
用lpc2200可以实现spwm输出吗?

楼主:
知道

没有人知道吗?看样子是不行了?

网友A:
是软件PWM吗?

如果是,只要定时器和中断就可以了,如果精度不高一个定时器可以做很多个。。。

网友B:
我用LPC2114来驱动马达

我用LPC2114来驱动马达
效果还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