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dbe warning 00067

楼主(2007-06-07):
小弟最近才开始调试程序就如到如下问题
dbe warning  00067 on objiect"D:Program FilesARMADSv1_2experimentinstruction2
dsrc" a source file was find ,but its modification time is newer than associated  image so  an  interleaved listing  may not  correct

网友A:
我也遇到了

网友A:
可是并不影响调试。所以就没有深究!

网友B(2007-07-27):
dbe  warning  00067

我正遇见这个问题呀 没办法调试的 他就在中断向量表里面跳 然后跳到软件中断的时候就死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