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有谁明白P159图示的LPC2210 复位问题?

楼主(2007-06-11):
   周立功编写的<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>P159
   图示的 LPC2210 复位问题,讲授得不够详细,看起来糊涂的很!

   今天下午打长途到周立功广州本部了,嵌入式事业部的技术员也讲不明白,
   说是产品开发时这个不重要,,,很不爽啊

   其实复位问题相当的重要,和许多部分都相关...

   我有种感觉,就是这幅图是画错了...

   有谁清楚?贡献一把吧!

网友A:
咋不把图帖出来?

楼主:
苦恼啊!这个就是那个复位图!

楼主:
这个就是图

楼主:
请高手们帮帮忙!

   就是在这个文件下的P36页 图16

   http://www.zlgmcu.com/philips/arm/lpc2210/LPC2110-user_cn.pdf

   哪个同学能够正确把握这个图的逻辑关系?
   我看这个图实在是理解不了啊

网友B:
基本的数字电路知识还是要懂一点的……

忘了的话,重新看看数电也不费劲。

说点题外话,不管是毕设还是实际项目,都值得认真钻研一下,而不要以后只能炫耀“用过xxx”……

网友A:
这个电路是芯片内部的一部分吧?

楼主:
有没有真正研究过这张电路图的同学?

   大家看看图上的三个复位: “外部复位”,“看门狗复位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 “复位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二者和第三者是种什么逻辑关系?

   还有: “复位PCON.PD" 和 “PCON PD的VPB的读”又是种什么关系?

   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仔细的思考过这个问题。。。

   反正我反复的看了这本书,是有几处实在是不太明白的。

   当然这个书实际上 是周立功从PHILIPS翻译进来的。
   但没有明白总是让人太不爽了。。。

   尤其是复位这种关键的动作!

网友A:
从逻辑关系上来看,外部复位和看门狗复位是或的关系

只是外部复位前面还加了一级带史密特触发器的反向器, 因此它的有效电平为低,即低电平复位,
而看门狗复位没有,所以是高电平复位. 它们两者中只要有一个有效,就表示复位.

而"复位PCON.PD"则是表示这根线是用来复位PCON.PD这个位的,而“PCON PD的VPB的读”
是给程序去读的,用来判断是否已经被唤醒. 前面有个定时器,当复位/唤醒信号到来
之后,由它负责延迟一段时间,确保里面的电路工作正常了,才真正的去执行程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