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弄来弄去,还是觉得内部带AD 的CPU 是**肋!

楼主(2007-06-12):
LPC2119本身带了4路10位的AD 转换器,但使用的时候怎么进行与现场的模拟量的隔离,预防现场对2119的干扰,难道只能用昂贵的线性光偶吗?

楼主:
没有人给点意见吗?

没有人给点意见吗?

网友A:
HCNR200

用线型光耦隔离比较好,HCNR200比较常用,大约10多块钱。

楼主:
看来还是老周的员工比较热心,呵呵

谢谢!

楼主:
弄来弄去,还是觉得内部带AD 的CPU 是**肋!

主要是在工业现场隔离麻烦。
现在不得不用I2C接口或SPI 接口的AD芯片,隔离几根数据线方便多了。

网友B:
要看其它条件

我觉得用HCNR201可能系统造价会提升,当然这种办法可以用。
我的想法是增加一片ADC,然后用普通光藕做对其控制脚隔离。这样可能会成本也会低一些,电路也好调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