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中断唤醒问题_RTC能唤醒,GPIO不能唤醒

楼主(2007-06-13):
//RTC已经使能,且每秒产生中断
INTWAKE = 0x88;
//P0.8上接了个LED
//若改成“INTWAKE = 0x08”,按键LED不闪,
//若改成“INTWAKE = 0x80”,每秒LED就闪。
    while (1)
    {

        if( ( IOPIN0 & (1<<8) ) != 0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OCLR0 = ( 1 << 8 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OSET0 = ( 1 << 8 )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PowerDown();
    }

楼主:
IDLE模式下能进中断,PowerDown模式下就进不了。

IDLE模式下能进中断,PowerDown模式下就进不了。
INTWAKE = 0x80;就应该使能GPIO唤醒了,并且也使能了相应引脚产生中断。

楼主:
我都郁闷几天了,没找到答案。哪位高手指点一下

楼主:
zlg的工程师出来帮助一下吧!

网友A:
re:

您的问题到底是进入掉电模式后无法唤醒还是什么?

使用GPIO唤醒掉电的CPU,必须选择外部中断引脚才可以,并且使能相应的WAKE寄存器位。如果不需要中断的话,无需编写中断程序。唤醒和产生中断是两码事。

楼主:
就是进入掉电模式后无法用GPIO唤醒

用的是P2.6和P2.7(LPC2364的67、66脚)。

INTWAKE = 0x80;就应该使能GPIO唤醒了
IO2_INT_EN_F = 0xC0;应该使能了P2.6、P2.7的下降沿

可以这样理解吗?但这样还是不能唤醒。是不是还有什么没设呀?

网友B:
GPIO唤醒的例程NXP网站上有啊

http://www.standardics.nxp.com/support/documents/microcontrollers/all/?scope=LPC2368
在Sample Code Bundle的ZIP文件里

楼主:
现在好用了,NXP的文档有问题

文档中是这样说的:
13:8 - Reserved, user software should not write ones to reserved bits.

实际上第8位置1才能使能FIO2唤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