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问各位高人,PWM如何两脚同时输出不同频率。

楼主(2007-06-19):
请问各位高人

如何配置让PWM4产生185KHZ方波,PWM6产生275KHZ方波。

书中例程,都是1-6输出同频率,占空比可不同的。

void Init_PWM(void)  // 这是PWM6输出配置,产生185KHZ方波。
{
    PINSEL0 = (PINSEL0&(~(3<<10)))|(1<<10);    // P0.21选择()
    PWMPR  = 0x00;         // 不分频,计数时钟为Fpclk
    PWMMCR = 0x02;         // 设置MR0匹配时复位TC
    PWMMR0 = (Fpclk+500)/185000;    // 设置PWM周期为1/38ms(38kHz)
    PWMMR6 = PWMMR0/2;        // 设置PWM占空比为50%
    PWMLER = 1 | (1<<6);    // MR0和MR6锁存
    PWMPCR = 1 << 14;        // 允许PWM6输出,单边PWM
    PWMTCR = 1 |(1 << 3);      // 启动PWM定时器
}

网友A:
好像不行

由于6路PWM都共用一个定时器,应该不能输出不同的频率。但可以一路用PWM,一路用MAT-比较匹配输出,还是可能实现不同频率信号输出。但在处理MAT输出的时候,要注意中断的响应速率,可采用FIQ方式,注意185KHZ的信号周期是5.4微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