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各位前辈看里

楼主(2007-06-20):
请问各位前辈,我用uboot把bootrom,烧写在sdram的0x0c008000处,完成以后接着运行,为什么没有反应,?这样的方法对吗?

网友A:
你的bootrom也是配置在0x0C008000处启动吗?

    如果不是,那当然不会有任何反映。如果是,那这样做肯定没有问题的。
    查查config.h的配置,如果有源码的话。

楼主:
谢谢,可以说详细些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