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有关LPC2368的P0,P1口快速IO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07-06-27):
最近在做LPC2368  P0,P1口设置成IO模式,但是一直有设置不成功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?看了N遍了DATASHEET  该设的配置寄存器都设拉,不知道哪里有漏掉。我具体设置如下如下:

 SCS |= 0x01;        // 端口1选择快速GPIO

 PINSEL2=  0x00000000;  //P1口设为I/O模式
 PINSEL3=  0x00000000;

 FIO1MASK = 0x00000000;        // 不屏蔽任何管脚
 FIO1DIR = 0XFFFFFFFF;        // 设定LED控制管脚输出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FIO1SET = 0XFFFFFFFF;    // 1
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FIO1CLR = 0XFFFFFFFF;    // 0
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}

帮忙解答下!谢谢

网友A:
看N遍干吗,NXP的网站上样板程序都有的吗

http://www.standardics.nxp.com/support/documents/microcontrollers/all/?scope=LPC2378

楼主:
谢谢lpc2000

我已经找到了DEMO

楼主:
晕 , 跟我上面的设置不是一样的吗?

周立功的技术支持,在吗?  帮忙解答下!!!谢谢

楼主:
怎么都没人理我????????????

楼主:
难道都没人用P0或者P1口做快速IO用吗?

楼主:
难道真的都没人用P0或者P1口做快速I/O用吗?

我到NXP主页下载了DEMO 也没有关于PO P1口的应用啊!
它的快速I/O的DEMO用P2口做的,P2口本来就是快速I/O,我晕!它用P2口做这个DEMO有什么用啊????不过它的初始化有P0和P1的相关设置,
我认真看了下DEMO 初始化的原代码,我没有发觉和我上面设置的有什么不同。

周工的技术支持们!!!帮忙分析下!

楼主:
晕,都没人理我?

网友B:
程序正常,是其它问题造成的!

楼主:
但是我把它设置成普通I/O就可以看到正常的波形啊?

但是我把它设置成普通I/O就可以看到正常的波形啊?你们用快速I/O都很正常吗?

网友C:
我用快速IO可以

PINSEL2=  0x00000000;  //P1口设为I/O模式
PINSEL3=  0x00000000;

FIO1MASK = 0x00000000;        // 不屏蔽任何管脚

以上去掉试试看

楼主:
谢谢netcalf

我试试,不过我觉得可能确实是其它的问题。能顺便问下,你是自己写的底层1启动程序吗,我现在怀疑跟底层模板有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