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高手IAP的RAM写入到FLASH问题

楼主(2007-06-28):
RamToFlash(0x00001000, 0x40001000, 256);//写数据到扇区
err=Compare(0x00001000,0x40001000, 256);//比较
如果RAM的地址不确切可以吗,怎么实现?

楼主:
再说明

或者说把RAM地址定义成宏,希望这个宏的地址可以是活的,怎么定义,望高手赐教,多谢!!!

网友A:
开个数组在RAM里面,使用指针不就可以了!

楼主:
谢谢3楼的

uint32 Sramdata;
Sramdata= &tt[0];
我这样取地址编译不能通过,错在哪里

网友B:
tt是什么?定义?

&tt[0] 难道不 = tt?  奇怪...

Sramdata = (uint32)tt;

网友B:
Sramdata = (uint32*)tt;

uint32  *Sramdata;

Sramdata = (uint32*)tt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