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368 如何确定CPU有无在工作

楼主(2007-06-29):
1.ISP不行
2.JTAG连接不上,H-JTAG识别不出来CPU ID
3.主晶振没起振

各位大虾有什么高见?
还不是很熟悉这个芯片,手头上有一个自己做的板子,不知道如何下手去调试。

网友A:
检查硬件,,引脚间有没有短接的?

检查硬件,,引脚间有没有短接的?

及查RST,P210的电平..

楼主:
P2.10=H Rest =H

两个引脚都是高电平。
硬件,电源和地都检查过,是正确连接了。不过有个Vdcdc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

网友A:
Vdcdc 也要接3.3V的.

Vdcdc 也要接3.3V的.

楼主:
JTAG需要接上拉吗?

Vdd(DC-DC)在 datasheet里面没有详细的解析,而且在其中一个版本中提及如果不用DC-to-DC 就可以不接,而且不是很理解什么不用DC-to-DC。莫非LPC2368 里面的core是1.8v的,然后Vdd是用作其他IO的power,然后需要Vdd(DC-to-DC)输入,转到1.8v?
似乎也不对。根据Keil 公司提供的一个Demo 电路,里面是由区分Core Power In 的。

此外,JTAG需要接上拉吗?咨询zlg的公司的人说是为了增大输出功率,可是以前的LPC213x系列的也不用接上拉。

还有,LPC2368是内建RC振荡的,在复位的时候是用IRC,不是用外部的晶振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,外部晶振是不是也会产生振荡?

那位大虾有用过这个cpu,希望可以指点下。
谢谢~~

网友B:
LPC236X

我用的LPC2364,主晶振也没起振,我用的是Keil 公司提供的一个Demo 电路,
据说LPC236X系统Bug不少,可我真不敢相信连晶振起振都有问题的芯片敢拿出来卖,那不是砸自己的牌子

网友A:
如果电路保证正确.最少ISP,及JTAG是可用的.

新的片子或擦除后的片子,上电后是用内部的RC振荡的.当有用户程序有切换到外晶振才会启用外部晶振.

JTAG可以不用上拉...以前的LPC214X/LPC213X中的RTCK的下拉一定要接.
这次的LPC236X中的RTCK可以不接都行..

c__  这种情况,我想大部份是出在焊接的问题,,多焊一下应该可以解决..

网友C:
re

我也是用的2368, 用串口烧程序可以显示烧录完成,但是用JTAG时发生这样的情况: 1.假如是没有烧程序之前用JTAG,可以检测到是ARM7,但是FLASH没有办法check正确.
2.烧程序以后用JTAG,就连ARM7都检测不到了..!!
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假如说我用Flash Magic可以连到我的板子上,说明我的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呀.我的JTAG口设置是,RTCK,TCK下拉,其他的上拉,以前我用其他型号时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呀!!!!
不知道什么原因,难道的芯片?应该不会吧

楼主:
当有用户程序有切换到外晶振才会启用外部晶振.

那么外部晶振.在未启用的时候,会不会起振?
我现在无法确定是不是片子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。

楼主:
hainanboy JTAG,就连ARM7都检测不到了..!!

你的问题我在用LPC2134的时候也用过,是跟程序有关,具体的原因我还未有时间去深入探究,我觉得主要是H-JTAG不是那么稳定。我觉得。因为如果我不让程序跑(ISP enable)他也可以check正确。

网友B:
多谢回答

我是用Flash Magic软件烧写LPC2364,试了N遍没法写进去.
但是烧写LPC2146没问题,只是成功率没ZLG网站提供的ISP软件高

网友C:
re

我唯一没有接的电源脚是VBAT,也就是RTC的电源,因为我没有用到,所以我就忘了接了,不过这个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吧,希望各位帮忙呀

楼主:
有BUG倒不怕,不过应该让我们知道

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可以尽量少走弯路。

网友C:
re

跟程序有关????就算我的程序有问题,那JTAG也应该可以连得上去的呀?!

网友D:
8楼,请检查外部晶体。

请检查外部晶体,建议采用11.0592MHz。
检查你的DLL配置。

网友E:
!

俺也有类似8楼的情况,问了ZLG,把内部带FLASH的LPC全部擦除, 再用JTAG应该可以找到了。

网友F:
关键是这条

3.主晶振没起振

关键是这条

网友C:
re

多谢各位,我把FLASH全都清除之后,用H-JTAT可以识别ID,但是flash检测还是error!

网友C:
re

用H-Flasher检测的时候,一直停留在"Reading target information....."很久

网友C:
re

搞定,不过不知道为什么,只是把晶振换成11.0592MHz,以前用20M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