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zlgmcu来啊,lpc2132的rtc 晶振不起振怎么解决阿?

楼主(2007-06-30):
除了样板,批量生产的几乎所有的rtc都不工作,晶振使用的外部32。768的都不正常,若使用内部分频一切正常,目前能确定就是晶振不起振,zlg给给解释啊,怎么样让32。768振起来,目前外部晶振接了两个12pf电容(晶振厂家给的值),也曾把晶振调换过,可以确定晶振没有问题。晶振两端也曾并联过1m的电阻,没有改善!!!!

都开始量产了,出了这个问题,真无所适从了!

程序如下:
void RTCInit (void)
{
    PREINT = Fpclk / 32768 - 1;   // 设置使用内部基准时钟时 分频
    PREFRAC = Fpclk - (Fpclk / 32768) * 32768;

    CCR   = 0x00;   // 关闭RTC
    CIIR = 0x01;      // 设置秒值的增量产生一次中断
    ILR = 0x03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RTC增量和报警中断标志
    CCR  = 0x11;    // 启动RTC 使用外部32.768khz
}

网友A:
re:

您用示波器监测一下32768的波形,另外您看一下您现在使用的芯片的版本,如果版本,早期版本有RTC不起振的情况。

网友B:
re:

这种问题很无奈啊,自认倒霉吧。

网友C:
2楼ZLGARM笑得真开心

楼主:
型号:lpc2132fbd64/01,晶振就不震荡,没有什么波形

晶振两端电阻1.9m欧姆,用手触摸5脚给个杂波信号,时钟就会走了(很快的),手一拿开就停了!

网友D:
表乱摸

不带ESD保护就惨了

楼主:
我也是没有办法啊,就差我去找个信号元给它了

zlgarm,怎么办啊?半年的项目阿,难道就这样搁浅?

网友E:
我也早就发现了

自己做了5块板子,只有2块 RTC是正常的.
你把电阻改1M试下

楼主:
zlgarm,以后还怎么敢用lpc阿

zlgarm给个建议啊

网友F:
这个问题老周基本上看不到

也许是因为晶体的负载电容和电阻与外围电路不匹配造成的;
查DATASHEET,到晶体厂家定做,不要到市场去买!!!!

楼主:
TO:XZL 现在一批产品有一半都不正常

剩下一半正常阿,你说郁闷不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