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如何把汉字字库程序烧写到外部ROM的指定位置?

楼主(2007-06-25):
我想用ARM实现汉字LED屏,以前是用51做的,直接把汉字字库少写到AT29C040中,再插到座上就行了,可是现在用 ARM做,外部的ROM都是贴片的,在量产时,怎么才能把字库烧写到外部ROM的指定位置,(字库是bin或Hex格式)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复 啊

网友A:
二楼(我)不是人啊

楼主:
二楼你什么都没写啊

网友B:
LED屏肯定有通信口吧?加个命令,把字库下载到FLASH里就是了

网友C:
无语

LZ wiggler都不知道还搞什么ARM
你不会连JTAG都不用吧
不过只用ISP好像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