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在做ARM和uCOS-II移植的时候出点问题

楼主(2007-06-26):
用的是EasyARM2200,在做基于uCOS-II实验的时候(第一个实验,蜂鸣器控制实验),按照实验步骤做的,但是却出现了
(fatal): c2860E: #error encountered "OS_CFG.H,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: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" ucos_ii.h line 977

ucos_ii.h 第975,976,977行代码
   #ifndef OS_FLAG_NAME_SIZE
   #error  "OS_CFG.H,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: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"
   #endif
我用的是ucos-ii 2.62版本,当在OS_CFG.H中添加了
#define OS_FLAG_NAME_SIZE         1
的时候,错误又转到其他行去了,把ucos_ii.h中的有错误的代码注释掉的时候(975,976,977行),错误转到其他的
#ifndef
...
#endif
去了,请问我要怎么做?

楼主:
刚开始搞这个的菜鸟,请大家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A(2007-08-27):
按照试验要求做!

ucos-ii 2.52版本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