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问函数内的局部变量放在什么位置?

楼主(2007-06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恐怕您对堆栈不够理解。

FILO,先进后出。

网友B:
这个问题你看数据结构和编译原理好了。

网友C:
这事儿要是不知道,还是不知道得好

省得闹心~~~~~

网友D:
自己看编译后的结果...

通常都是直接对SP操作,保留一段空间来做变量,程序返回时,再将SP调整回原来的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