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sd card init

楼主(2007-06-27):
本人近段时间在写有关SD卡的程序,由于速度的需求,需要采用SD卡的4-BIT BUS传输模式,在初始化SD卡时发送ACMD41命令可以得到正确的回应,但是在发送CMD2命令时(或其他任何命令),回复的都是0,我看资料上说明的在发送这两个命令的时序是一致的,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好几天,请教各位高手指点,真的非常感谢!

以下是本人在发命令得到的回应:
CMD55命令的回应数据:00H,37H,00H,01H,20H,83H
ACMD41命令的回应数据:3FH,00H,FFH,80H,00H,FFH

网友A:
可以参考一下LPC23xx的例程

Sample Code Bundle,在MCI的目录下

http://www.standardics.nxp.com/support/documents/microcontrollers/all/?scope=LPC2378

楼主:
SD 卡初始化问题

非常感谢!我试试!继续奋斗!

楼主:
求SD卡SD模式初始化时序

我用USB接口连接SD卡查看了时序图,在发送命令与接收命令之间有5个CLOCK的高电平,在技术说明书上说的是两个卡内部上拉输出高,三个主控上拉输出高电平的,我试了,在发送CMD55,ACMD41命令都能回应,可为什么到了CMD2就不行了?

楼主:
请教SD卡初始化问题

我现在的程序能初始化128M的卡了,可对于512M和1G的卡,为什么同样的程序对CMD2就没有任何反应呢?请哪位高手指点指点?

网友B(2011-04-05):
没做过,帮楼主顶下

网友C:
恩,受教了!

网友D(2011-05-15):
我也还没有做过,项一下,好多问题我都不明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