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LPC2220九个外部中断没理解,请教高手.

楼主(2007-07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有些中断可以有多个引脚触发...

楼主:
那能区分是哪个引脚来的吗?

那能区分是哪个引脚来的吗?

网友B:
只有一个引脚有效

多个引脚同时连接到EINTn时,只有引脚标号最低的那个有效

网友A:
你在中断中读引脚再判断...

网友C:
看一下datasheet就明白了

正如ayb_ice所说的。

网友D:
五六个人,没一个说对的

  五六个人,没一个人说对的,大概大家都没查书。细致和严谨是开发的第一要素!!
答案如下:
  对于处理器而言,当多个引脚设置为相同外部中断时,如p0.1,p0.16引脚均设置为eint0功能,根据其方式位和极性位的不同,外部中断逻辑处理如下:
    选择低电平触发时,选择eint功能的全部引脚连接到一个正逻辑“与”门.
    选择高电平触发时,选择eint功能的全部引脚连接到一个正逻辑“或”门.
    选择边沿触发时,使用gpio端口号最低的引脚,与引脚极性无关(边沿触发方式中选择使用多个eint引脚被看作编程出错).
  对于编程者而言,当使用多个eint引脚逻辑时,可通过编程判断是哪个引脚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