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"Fail to read the device signature"错误怎么办

楼主(2007-07-03):
各位,我的LPC2364用FLASH MAGIC通过串口(接口芯片SP3223)连接,软件提示这个错误,片子以上电,11.0592M的晶振也有波形,可能是什么问题?

楼主:
是否表示串口接口芯片已经正常了

网友A:
表示没有通信成功

原因有多种:串口有问题是其中之一

网友B:
降低波特率..

网友C:
楼主弄好了没有?
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怎么也下不了程序,我只好把片子换了,结果就行了。我怀疑是芯片坏了。LPC23XX是不是太娇气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