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关于分散加载和外部启动问题?

楼主(2007-07-04):
ROM_LOAD 0x80000000
{
    ROM_EXEC 0x80000000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vectors, +First)
        * (+RO)
    }

    IRAM 0x40000000
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可以全部分配到外部0x81000000
        Startup.o (MyStacks)
    }

    STACKS_BOTTOM +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StackBottom)
    }

  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    ;//此处如果作为运行域,是
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否越界?
        Startup.o (Stacks)
    }

    ERAM 0x81000000
    {
        * (+RW,+ZI)
    }

    HEAP +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Heap)
    }

    HEAP_BOTTOM 0x8108000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HeapTop)
    }
}
为什么外部程序启动后总是停在0x00000008位置?
LPC2292内部Flash有程序的时候,外部Flash程序能否启动(不跳线)?
望各位多指导!

楼主:
是不是太简单了!呵呵

楼主:
请教ZLG

外部仿真启动不了,外部RAM仿真可以,烧写下去也启动不了。系统是ucos2.
是因为向量表映射错误吗?

网友A:
分散加裁有点难哟...

其实不难,只是很少有书讲的很详细...